快要被 NIOS II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搞死

楼主(2010-11-20):
有关 Downloading Elf Process failed 网路有一堆方式,但是我认为是 NIOS II 9.1 的问题
我硬体不变,只是将 NIOS 重新建立又好了,但是下次载入又发生.看来这个问题还真难解决

之前网路都说有关 RAM 配制问题,但是没道理载入 RAM 都正常最后启动失败阿
结果我重建 NIOS 专案档就没问题..

网友:
1. 9.0SP2、9.1、9.1SP2版本的Quartus II Programmer都无法固化配置文件到EPCSn上去。
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QII配置后掉电了,那么FPGA里面就变成空白了,亦即没有软核存在。
3. 出来楼上的错误,请先用Quartus II Programmer下载sof文件。

楼主:
感谢说明,但是我烧入都用 *.jic 档案,确定烧写 OK,因为我还增加1个硬体检测输出led,确认烧入正常就闪烁.
我将Nios source code 内的 *.h 修改名称,重新编辑就可抓到正确的 Elf 档案,但是每次断电都要重做一次.

Quartus II 10.0 sp1 不知道有没有改善?

网友:
不是这样的,可以下载到EPCS,但是我不能下载到CFI FLASH中。

网友:
难道NIOS真的有很多BUG吗?

网友(2013-03-15):
我也遇见过这问题,基本同意二楼的,好像usb-blaster有休眠模式,就如同掉电一样,后来换了下载器,就OK了

网友(2014-10-29):
遇到同样的问题,方法都试了,不行啊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设计的不够好,把nios频率  ram的频率都降低一些。

我用过艾曼的开发板就经常出问题,把频率降低才能下载。

自己做的4层板有完整的地平面,200M都飞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