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血的概率问题~~~~~~~~~~~~~~~~~~~~~~~~~~~~~~~~

楼主(2010-11-20):
买1000注随机号码的彩票 与 每次一注买1000期,哪个中奖概率高?

我觉得是一样的,大家怎么认为?

    ^0^

网友:
一样 、、
不会中奖

网友:
一次买1K注高....

每次开奖都是独立的,你买1000次中奖的概率并不会提高
一次买1000注不一样的就不同了....

网友:
如该彩票有N种结果,忽略二三奖之类的:
“买1000注随机号码”:中奖的几率是1000/N
“每次一注买1000期”:每期中奖的几率是1/N,1000次中至少有一次中奖的几率是1-(1-1/N)^1000
两者都是关于N的渐减曲线,当N等于1000时,前者几率是100%,后缀几率为63.23%;当N为无穷大时,两者都为0;
所以前者大于后者

但是前者最多能中奖一次,而后者可能中奖多次,假设奖金为M,他们的数学期望:
前者:1000/N*M
后缀:1/N*M*1000
结果相等

结论,中奖几率是前者大,但由于后者可能多次中奖,所以两者获得的奖金的期望是一样的

网友:
嗯……考虑到打税的问题,前者只需要交一次的税,而后者可能要交多次,所以还是第一次比较好

网友:
一次买1000注,不一定只能中一个奖-_-

网友:
该是你的买一注就会中,不是你的买到老也不会中

网友:
偶概率不及格的飘过。。。。口黑口黑

网友:
假设一种极端情况,只有1000个号码,即中奖概率是1/1000
你一次把1000个号码都买了,中奖概率是100%,肯定有一注会中

相同的情况,如果你每期买一注
1000期之后,你中过奖的概率是多少呢?显然不是100%,答案是约63.2%

如果号码空间远大于1000的话,这两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网友:
概率为零,因为在这里你不可能中奖!

网友:
我一般都是每星期抽一天去买10元。。。机选。。最高中过200元。。长久投资下去大概都是投20块收回10块的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