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可以用FPGA实现吗?

楼主(2010-11-20):
这个 IC芯片可以用FPGA实现吗?(老师给的课题)

这是LED变色灯泡电路
市电220V交流电经R1和R2降压再经Dl~D4全波整流和C2滤波获得约17V左右,再经R3和D5稳压为Ic第④脚、⑤脚提供+12V电源,加电后如果第②脚开路没有时钟信号的情况下.12只发光二极管全部点亮。第①脚串接4只红色发光二极管。第⑧脚串接4只绿色发光二极管,第⑥脚串接4只蓝色发光二极管。当市电50Hz交流信号通过R4进入第②脚触发内部程序控制器时,R、G、B三路输出将按一定顺序逐个发光,出现红绿蓝三色交替变换的彩色光源,平均每2秒一拍,由七个节拍完成一个循环周期(见表1)。

网友:
老师疯了

网友:
变态!严重浪费资源

网友:
耐压可能撑不住,现代FPGA中,能耐受5V的都很少

网友:
学习Fpga的话没什么吧,饭要一口口吃,电路要改了。设计的话那就...

楼主:
各位行行好,帮帮忙。我是真不知道怎吗做

网友:
一片小小的cpld应该行,只不过驱动led要外接bjt或mos来驱动

网友:
直接用ATTiny13或者PIC12F675就可以了,FPGA做只有练习意义

网友:
XC9536在向你招手

网友:
估计你们老师的意思是让你用fpga实现点亮led的时序吧 应该挺简单的啊

网友:
AVR 要在的话 用Tiny13

网友:
或者用74HCXXX 的或4XXX芯片组和一个 俺以前就这么高的 自从有了FPGA就能做跟复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