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关于CC1100的问题:while(GDO0);和while (MISO_H);

楼主(2010-11-20):
刚开始使用CC1100,在网上找的例程发现有两个版本,不知道哪个正确,还是都可以。
在等待CC1100的信号时,一个写的是while(GDO0); 还有一个是while (MISO_H);
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不同?
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这个不是两个版本问题,开始SPI通讯时先要SS =0;等待while (MISO_H),输出低相当CC1100发送开始通讯的ACK。
while(GDOO)在把数据给了CC1100后启动发送命令后,等待发送完成。在打开接受时,等待接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