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增加finsh 的功能,发现老是找不到finsh.h的文件?

楼主(2010-11-20):
在整个工程中已经添加了rt-thread\components\finsh 文件夹下的.c文件,发现编译的时候还是会报错说找不到finsh.h 的文件?还要修改哪里?

楼主:
晕了,,还需要手动在这个地方加路径的吗?

网友:
请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5526
17楼

网友:
不想自己添加工程,那么就使用命令行的scons工具,它能够根据rtconfig.h的情况自动剪裁,然后形成Keil MDK的工程文件:
scons --target=mdk -s

楼主:
stm32radio_examples\scons_script  看到这个路径下有这个文件夹,但是还不明白要怎么使用你这个买了来生成工程文件? 能大概讲下吗?

网友:
你用的是STM32Radio Examples啊,我指的是RT-Thread 0.4.x

STM32Radio Examples也能支持命令行:
scons --target=mdk -s

你可以试试,需要在各个0_,1_,2_目录下运行上面这个命令行。

楼主:
就是说只要在0_,1_,2_这几个目录下修改了rtconfig.h 这个文件后在运行scons --target=mdk -s 这个命令行就可以生成了?

前提是我已经装了SCONS 这个软件了,对吧?

楼主:
下了SCONS 这个软件,运行的时候说 No Python installation found ,这个是要在linux 下运行的吗?还是说还要装其他的东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了scons 这个软件,运行的时候说 no python installation found ,这个是要在linux 下运行的吗?还是说还要装其他的东东呢?
RT-Thread RTOS:新的命令行构建系统: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7567
RT-Thread中scons使用详细说明:  http://www.rt-thread.org/phpbbforum/viewtopic.php?f=2&t=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