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排刀式自动换刀宏程序 亲测成功

楼主(2010-11-20):
'ToolChange Macro For Bed type tool changer 11/05 Brian
Sub Main()
OldTool = GetOEMDRO (1200) 'Tool In spindle DRO You must add this to your settings screen
x = GetToolChangeStart( 0 )
y = GetToolChangeStart( 1 )
z = GetToolChangeStart( 2 )
a = GetToolChangeStart( 3 )
b = GetToolChangeStart( 4 )
c = GetToolChangeStart( 5 )
tool = GetSelectedTool()
NewTool = tool
'Tool Changer Macro (Bed Type)
MaxToolNum = 8      'Max number off tools for the changer
ToolDown   = -70 'Z Pos to Get or drop a tool
ToolUp     = 0.0    'Z Hieght to Rapid from tool to tool
If NewTool = OldTool Then
        Exit Sub
End If
While NewTool > MaxToolNum
NewTool = Question ("Enter New Tool Number up to " & MaxToolNum)
Wend
Code "G00 G53 Z" & ToolUp
While IsMoving()
Wend
Call MovePos(OldTool)
While IsMoving()
Wend
Code "G53 Z" & ToolDown
Code "G4 P.75"
While IsMoving()
Wend
ActivateSignal(Output1) 'Turn On Draw bar to release the tool
Code "G4 P1.0"    'Wait for the tool to release
'SystemWaitFor (7) 'Wait for the tool Release Limit switch
Code "G53 Z" & ToolUp
Call MovePos(NewTool)
While IsMoving()
Wend
Code "G53 Z" & ToolDown
Code "G4 P.75"
While IsMoving()
Wend
DeActivateSignal(Output1) 'Turn Off Draw bar to Clamp the tool
Code "G4 P1.0"    'Wait for the tool to Clamp
While IsMoving()
Wend
Code "G53 Z" & ToolUp
Call SetUserDRO (1200,NewTool)
SetCurrentTool( NewTool )
Code "G00 X" & x & " Y" & y 'Move back to where the tool change was prompted
End Sub

Sub MovePos(ByVal ToolNumber As Integer)

Select Case ToolNumber
       Case Is = 1
         Xpos = 12.00
         YPos = 2.00
       Case Is = 2
         Xpos = 14.00
         YPos = 2.00
       Case Is = 3
         Xpos = 16.00
         YPos = 2.00
       Case Is = 4
         Xpos = 18.00
         YPos = 2.00
       Case Is = 5
         Xpos = 12.00
         YPos = 4.00
       Case Is = 6
         Xpos = 14.00
         YPos = 4.00
       Case Is = 7
         Xpos = 16.00
         YPos = 4.00
       Case Is = 8
         Xpos = 18.00
         YPos = 4.00
End Select

Code "G53 X" & XPos & " Y" & YPos
End Sub
Main

网友:
怎么用啊?可以自动换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上面的代码保存为M999.m1s(此M999自己随便命名) 然后copy到C:\Mach3\macros\Mach3Mill文件夹,在MDI下输入T+刀号+M999(T1M999),执行就开始换刀了

网友:
机械部分是只啥样?

网友:
关注中。。。。。可否上视频给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9561HWCRV9.gif(文件大小:1.4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neumatisch[1].gif)

网友:
精雕首页视频 有看到这种排刀架

网友(2011-03-28):
为什么在手动编程里输入 T06 M60 座标动都不动呢  我把代码保存成M60.mls 按上面说的做了

网友(2012-06-29):
自定义的M码 牛逼

网友(2014-06-27):
请教楼主这些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程序后面没提到这里的"x\y\z\a\b\c"呢?

网友(2015-05-24):
高手 在 详细介绍介绍 根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