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 LNA 切换IC

楼主(2010-11-21):
请问图中 用于PA LNA 切换的IC, CCR,V4 具体是什么型号? S408 RF开关型号? 谢谢

网友:
什么封装,多大功率的,和我用的这个个 6W 这个切换开关,很类似呀.

网友:
S408:RF SWITCH
V4:741G04

楼主:
741g04是个反相器,是5脚的,这个是6脚,上面左右两个脚都有信号输出的

先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