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SIDKING和春风,那个运放U11A应该到底工作在比较状态还是线性状态,知道的进来讲一下

楼主(2010-11-21):
BBSIDKING和春风,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运放U11A和那个场效应管的工作状态!还有工作在线性状态的话反馈电阻是哪个??热心人讲一下吧!给我们这些不懂的介绍一下!

网友:
线性可以看成减法器但是我分析电路的时候爱当比较器看

网友:
不太了解 貌似比较? 帮顶

网友:
你把BBSIDKING与春风并列,估计不会有一个人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记得“COCK”有“鸡_巴”的意思。。。

网友:
要看大反馈环.

网友:
cock ,有也只能有公鸡_巴.

网友:
对了,bbsidking ZP的验证电源,熄火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bbsidking zp的验证电源,熄火了吗?

熄火了。。。做不出来,板子烧了,管子炸了,STM32不会调。。。

网友:
这个我也查了,一直搞不明白。我也很期待。

好像是个电流反馈电路。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bbsidking ZP你这娃娃,就是没有定性,电源搞个半途而废,现在又研究起鸟类生殖器,不知哪只鸡儿又要倒霉了.

网友:
U11A,C29,R21组成积分电路,在恒压输出模式下,输出电压的调整就靠这个电路来实现。

U11A的第3脚是电压设置值,即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跟据运方虚短的原理,U11A的第2脚电压也等于U11A的第3脚电压,而且应该是任何时候都等于。

U11B的第7脚输出的电压正比于电源输出电压值。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比设置电压高,那么U11B第7脚电压就会高于U11A第二脚的电压,那么U11B第7脚就会输出电流通过R21对C29充电,C29充电时电压会升高,因为U11A第2脚电压任何时候都等于U11A第3脚电压,而U11A第3脚电压不变,即U11A第2脚电压也不会变,所以U11A第1脚输出电压会下降,所以场效应管G极电压会下降,场效应管DS间电阻变大,从而输出电压就会跟着下降了。

同样,如果输出电压比设置的电压小,那么U11A输出电压就会上升,场效应管G极电压会上升,场效应管DS间电阻变小,从而输出电压就会跟着上升了。

网友(2012-04-06):
LS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