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可用的象iocomp一样的第3方控件啊,如数码管 LEd等

楼主(2010-11-21):
如题

网友:
一个功能强大超级好用的图表组件Dundas Chart

最近因为项目需要,需要为客户的统计数据生成图表,包括柱状图和饼图。我找来了Dundas Software的Dundas Chart,大家可以上它的网站www.dundas.com查看最新版本的信息以及下载该软件它确实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组件,而且用户友好性方面很值得国产软件学习。

网友:
给你一个模仿LED的控件

//SevenSegmentClock.cs
namespace LEDClock
{
        public partial class SevenSegmentClock : UserControl
        {
                public SevenSegmentClock()
                {
                        Text = "Seven-Segment Clock";
                        //使用双缓冲,支持透明绘制
                        SetStyle(ControlStyles.UserPaint | ControlStyles.DoubleBuffer | ControlStyles.AllPaintingInWmPaint
                         | ControlStyles.ResizeRedraw | ControlStyles.SupportsTransparentBackColor, true);
                        this.UpdateStyles();
                        Init();
                        _dateTime = DateTime.Now;
                }

                DateTime _dateTime;
        //默认使用同时绘制日期和时间
        SevenSegmentClockStyle _clockStyle = SevenSegmentClockStyle.DateAndTime;
        Color _clockColor = Color.Black;
        //是否绘制阴影(即残影),以摸拟真似的LED时钟
        bool _isDrawShadow = true;

        Timer _timer = null;
        //是否自动更新时间
        bool _isTimerEnable = false;
        Graphics g = null;
        Bitmap m_Bitmap = null;

        public bool IsDrawShadow
        {
            get { return this._isDrawShadow; }
            set
            {
                this._isDrawShadow = value;
                this.Invalidate();
            }
        }

        [Browsable(false)]
        public System.Windows.Forms.Timer Timer
        {
            get { return this._timer; }
            set
            {
                this._timer = value;
                if (_timer != null)
                {
                    _timer.Tick += new EventHandler(TimerOnTick);
                }
            }
        }

        public bool IsTimerEnable
        {
            get { return this._isTimerEnable; }
            set
            {
                if (value == true)
                {
                    if (this._timer == null)
                    {
                        _timer = new Timer();
                        _timer.Tick += new EventHandler(TimerOnTick);
                        _timer.Interval = 1000;
                        _timer.Enabled = true;
                    }
                }
                else
                {
                    if (this._timer != null)
                    {
                        _timer.Enabled = false;
                    }
                }
                this._isTimerEnable = value;
            }
        }

        public void Start()
        {
            this.IsTimerEnable = true;
            this.Refresh();
        }

        public void Stop()
        {
            this.IsTimerEnable = false;
        }

        public System.DateTime DateTime
        {
            get { return this._dateTime; }
            set { this._dateTime = value; }
        }

        //LED文字的颜色
        public System.Drawing.Color ClockColor
        {
            get { return this._clockColor; }
            set
            {
                this._clockColor = value;
                this.Invalidate();
            }
        }

        public SevenSegmentClockStyle SevenSegmentClockStyle
        {
            get { return this._clockStyle; }
            set
            {
                this._clockStyle = value;
                this.Invalidate();
            }
        }

        //初始化
        private void Init()
        {
            m_Bitmap = new Bitmap(this.Width, this.Height);

            g = Graphics.FromImage(m_Bitmap);
            g.CompositingQuality = CompositingQuality.HighQuality;
            g.TextRenderingHint = System.Drawing.Text.TextRenderingHint.AntiAliasGridFit;

            //g.InterpolationMode = InterpolationMode.HighQualityBicubic;
            g.SmoothingMode = SmoothingMode.HighQuality;
            //g.TextRenderingHint = System.Drawing.Text.TextRenderingHint.AntiAliasGridFit;
        }

        void TimerOnTick(object obj, EventArgs ea)
        {
            DateTime dtNow = DateTime.Now;
            dtNow = new DateTime(dtNow.Year, dtNow.Month, dtNow.Day, dtNow.Hour, dtNow.Minute, dtNow.Second);
            if (dtNow != _dateTime)
            {
                _dateTime = dtNow;
                Invalidate();
            }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Paint(PaintEventArgs e)
        {
            m_Bitmap = DrawClock();
            Graphics gg = e.Graphics;
            gg.CompositingQuality = CompositingQuality.HighQuality;
            gg.DrawImageUnscaled(m_Bitmap, 0, 0);
            //g.Dispose();
        }

        public Bitmap DrawClock()
        {
            return this.DrawClock(this.ClientRectangle);
        }

        private void SevenSegmentClock_Resize(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Init();
            this.Refresh();
        }

        int _clockStringWidth;
        int _clockStringHeight;
        public int ClockStringWidth
        {
            get
            {
                return _clockStringWidth;
            }
        }

        public int ClockStringHeight
        {
            get
            {
                return _clockStringHeight;
            }
        }

        //绘制时钟
                public Bitmap DrawClock(Rectangle destRect)
                {
                        m_Bitmap = new Bitmap(destRect.Width, destRect.Height);
                        //m_Bitmap = new Bitmap(destRect.X + this.Width, destRect.Y + this.Height);
                        Graphics grfx = Graphics.FromImage(m_Bitmap);
                        //设置绘图面板的绘制质量等
                        grfx.CompositingQuality = CompositingQuality.HighQuality;
                        grfx.TextRenderingHint = System.Drawing.Text.TextRenderingHint.AntiAliasGridFit;
                        grfx.SmoothingMode = SmoothingMode.HighQuality;

                        SevenSegmentDisplay ssd = new SevenSegmentDisplay(grfx);
                        ssd.IsDrawShadow = this._isDrawShadow;
                        GraphicsState gs = grfx.Save();
                        grfx.TranslateTransform(destRect.X, destRect.Y);
                        string strTime = string.Empty;
                        if (this._clockStyle == SevenSegmentClockStyle.TimeOnly)
                        {
                                strTime = _dateTime.ToString("T", DateTimeFormatInfo.InvariantInfo);
                        }
                        else if (this._clockStyle == SevenSegmentClockStyle.DateOnly)
                        {
                                //设置日期格式
                                strTime = _dateTime.ToString("yyyy-MM-dd", DateTimeFormatInfo.InvariantInfo);
                        }
                        else
                        {
                                strTime = _dateTime.ToString("yyyy-MM-dd", DateTimeFormatInfo.InvariantInfo) + " " + _dateTime.ToString("T", DateTimeFormatInfo.InvariantInfo);
                        }

                        SizeF sizef = ssd.MeasureString(strTime, Font);
                        float fScale = Math.Min(destRect.Width / sizef.Width, destRect.Height / sizef.Height);
                        Font font = new Font(Font.FontFamily, fScale * Font.SizeInPoints);

                        sizef = ssd.MeasureString(strTime, font);
                        _clockStringWidth = (int)sizef.Width;
                        _clockStringHeight = (int)sizef.Height;

                        ssd.DrawString(strTime, font, new SolidBrush(this._clockColor),
                         (destRect.Width - sizef.Width) / 2,
                         (destRect.Height - sizef.Height) / 2);
                        grfx.Restore(gs);
                        return m_Bitmap;
                }
        }
}

-------------------------------------------------------------------------------------------------------
//SevenSegmentDisplay.cs
namespace LEDClock
{
        /// <summary>
        /// Clock's Style.时钟的样式定义
        /// </summary>
        public enum SevenSegmentClockStyle
        {
                DateOnly, // 只显示日期
                TimeOnly, // 只显示时间
                DateAndTime //显示日期和时间
        }

        //字符绘制的算法
        class SevenSegmentDisplay
        {
                Graphics grfx;
                Brush _brush = Brushes.Black;
                bool _isDrawShadow = true;
                Color _shadowColor = Color.FromArgb(60, Color.White);
                Brush _shadowBrush = null;
                // Indicates what segments are illuminated for all 10 digits

                static byte[,] bySegment = {
         {1, 1, 1, 0, 1, 1, 1},       // 0
         {0, 0, 1, 0, 0, 1, 0},       // 1
         {1, 0, 1, 1, 1, 0, 1},       // 2
         {1, 0, 1, 1, 0, 1, 1},       // 3
         {0, 1, 1, 1, 0, 1, 0},       // 4
         {1, 1, 0, 1, 0, 1, 1},       // 5
         {1, 1, 0, 1, 1, 1, 1},       // 6
         {1, 0, 1, 0, 0, 1, 0},       // 7
         {1, 1, 1, 1, 1, 1, 1},       // 8
         {1, 1, 1, 1, 0, 1, 1}        // 9
           };
                // Points that define each of the seven segments
                readonly Point[][] apt = new Point[7][];

                public bool IsDrawShadow
                {
                        get { return this._isDrawShadow; }
                        set { this._isDrawShadow = value; }
                }

                public SevenSegmentDisplay(Graphics grfx)
                {
                        this.grfx = grfx;
                        // Initialize jagged Point array.
                        apt[0] = new Point[] {
          new Point( 3,  2), new Point(39,  2),
          new Point(31, 10), new Point(11, 10)
         };

                        apt[1] = new Point[] {
          new Point( 2,  3), new Point(10, 11),
          new Point(10, 31), new Point( 2, 35)
         };

                        apt[2] = new Point[] {
          new Point(40,  3), new Point(40, 35),
          new Point(32, 31), new Point(32, 11)
         };

                        apt[3] = new Point[] {
          new Point( 3, 36), new Point(11, 32),
          new Point(31, 32), new Point(39, 36),
          new Point(31, 40), new Point(11, 40)
         };

                        apt[4] = new Point[] {
          new Point( 2, 37), new Point(10, 41),
          new Point(10, 61), new Point( 2, 69)
         };

                        apt[5] = new Point[] {
          new Point(40, 37), new Point(40, 69),
          new Point(32, 61), new Point(32, 41)
         };

                        apt[6] = new Point[] {
          new Point(11, 62), new Point(31, 62),
          new Point(39, 70), new Point( 3, 70)
         };
                }

                public SizeF MeasureString(string str, Font font)
                {
                        SizeF sizef = new SizeF(0,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for (int i = 0; i < str.Length; i++)
                        {
                                if (Char.IsDigit(str))
                                {
                                        sizef.Width += 42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else if (str == '-')
                                {
                                        sizef.Width += 42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else if (str == ':')
                                {
                                        sizef.Width += 20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else if (str == ' ')
                                {
                                        sizef.Width += 36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
                        return sizef;
                }

                public void DrawString(string str, Font font, Brush brush, float x, float y)
                {
                        this._brush = brush;
                        this._shadowBrush = new SolidBrush(Color.FromArgb(40, ((SolidBrush)this._brush).Color));

                        for (int i = 0; i < str.Length; i++)
                        {
                                if (Char.IsDigit(str))
                                {
                                        x = Number(str - '0', font, brush, x, y);
                                }
                                else if (str == '-')
                                {
                                        x = MinusSign(font, brush, x, y);
                                }
                                else if (str == ':')
                                {
                                        x = Colon(font, brush, x, y);
                                }
                                else if (str == ' ')
                                {
                                        x = DrawSpace(font, brush, x, y);
                                }
                        }
                }

                private float Number(int num, Font font, Brush brush, float x, float y)
                {
                        for (int i = 0; i < apt.Length; i++)
                        {
                                if (_isDrawShadow)
                                {
                                        Fill(apt, font, _shadowBrush, x, y);
                                }
                                if (bySegment[num, i] == 1)
                                {
                                        Fill(apt, font, brush, x, y);
                                }
                        }
                        return x + 42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private float MinusSign(Font font, Brush brush, float x, float y)
                {
                        Fill(apt[3], font, brush, x, y);
                        return x + 42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private float DrawSpace(Font font, Brush brush, float x, float y)
                {
                        return x + 36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private float Colon(Font font, Brush brush, float x, float y)
                {
                        Point[][] apt = new Point[2][];

                        apt[0] = new Point[] {
          new Point( 4, 12), new Point( 16, 12),
          new Point(16, 24), new Point( 4, 24)
         };

                        apt[1] = new Point[] {
          new Point( 4, 50), new Point( 16, 50),
          new Point(16, 62), new Point( 4, 62)
         };

                        for (int i = 0; i < apt.Length; i++)
                        {
                                Fill(apt, font, brush, x, y);
                        }

                        return x + 20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private void Fill(Point[] apt, Font font, Brush brush, float x, float y)
                {
                        PointF[] aptf = new PointF[apt.Length];

                        for (int i = 0; i < apt.Length; i++)
                        {
                                aptf.X = x + apt.X * grfx.DpiX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aptf.Y = y + apt.Y * grfx.DpiY * font.SizeInPoints / 72 / 72;
                        }

                        grfx.FillPolygon(brush, aptf);
                }
        }
}

网友(2010-12-23):
有Microsoft Visual C# 2010 Express用的Dundas Chart吗?

网友(2011-05-08):
记号 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