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arm从频繁中断中解脱出来?

楼主(2010-11-21):
比如 ad采样中断 da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影响实时性吗?

网友:
DMA  肯定是他

网友:
你如果是一次处理一个数据,那还是用中断吧
要是先把数据存储起来再处理就用D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如果是一次处理一个数据,那还是用中断吧
要是先把数据存储起来再处理就用dma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