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模遥控器最多能遥控几台舵机?价格多骟少

楼主(2010-11-21):
请问航模遥控器最多能遥控几台舵机?价格多骟少

网友:
原则上看遥控器有多少通道。

网友:
看接收机的通道,貌似有8通道的,入门弄个6通道比较实惠。

网友:
4通道入门,飞一般的固定翼已经够了
6通道固定翼可以控制襟翼和起落架,电动直升机可以做3d,或者不带定速的油动直升机
7通可以控制油动直升机做3d
9通可以控制涡喷固定翼了。
10通及以上某些特殊情况才需要。

如果刚开始,不一定能不能玩长,就买个国产的天地飞6A,玩固定翼足够了
如果时间长了,可以考虑天地飞的9通
如果钱多,就买jr的9x2或者futaba的10c
如果钱比较多,就买jr的11或者futaba的12fg
如果钱多的花不了,就买futaba的14mz

网友:
标准PPM信号的 遥控,最多是10个

网友(2011-03-15):
想控几台就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