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交流电压值乘以一个有45个值的数组干嘛?

楼主(2010-11-21):
const int a[45] = {
                22,12,-1,-21,-52,-96,-148,-202 ,-247,-266,-242,-158,
        0, 238 , 558, 947,1385,1844,2290,2685 ,2997,3196,3264,3196,
        2997,2685 ,2290,1844,1385, 947,558, 238 ,0,-158,-242,-266,
        -247,-202 ,-148, -96, -52, -21,-1,  12 ,  22};
数组如上,不知道干嘛用的!加窗?这个用在一个从采样值中找过零点计算频率的程序中

网友:
不知道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2011-01-12):
加窗,至于是什么窗,就不知道了~通常用于频谱平滑用的,找本DSP的书看看吧~

网友:
3楼正解!
找过零点是比较难的,这个滤波是滤得比较深的。

楼主(2011-03-01):
回复 网友A:
3楼正解!
找过零点是比较难的,这个滤波是滤得比较深的。

为何这样说?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