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控制FM芯片KT0801A, 实现盖频无线发射

楼主(2010-11-21):
我现在有个项目是用FM transmitter芯片KT0801A 通过借用收音机频段来发射音频,现在想先用我的MEGA16仿真版来控制它, 这两天正在看KT0801A的规格书呢, 如果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大侠给点建议 , 我会把这个帖子跟到完成,并把调试好的代码写出来。

网友:
就一个I2C通讯,配置几个寄存器,实在没什么看头!

楼主:
看来是高手,但对于我们这种刚刚接触这块的可以能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还希望多多指点, 有个问题,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产品,为什么在手机打电话的时候会有噪音呢,应该怎么来解决呢

楼主:
没太看懂怎么设置发射频段的寄存器:上面写, 0X00 是发射频段的设置 CHSEL[8:1]、0X01的CHSEL[11:9] (而且发射范围是76M-108M ) , 比如现在我要设置发射频率是89.8MHz , 我应该怎么设置这个寄存器的值呢?

网友:
你是说TDMA噪声吗?这个需要配合硬件来减小到最小干扰程序的。

网友:
不知道同在KT0801A相对于KT0801有没有改进一点,它的那个导频信号...到时候产品过认证的时候会麻烦一点。本来想帮你看一下怎么设置,无奈,没有找到KT0801A的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机发射功率大,影响到的是你的收音机,你改进你的发射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网友:
没有找到KT0801A的DATASHEET

楼主:
KT0801A datesheetourdev_599616D2MLHT.pdf(文件大小:1.08M) (原文件名:KT0801A_V1.0.pdf)

楼主:
我都先用它的默认值开始,  默认的发射频段应该是76MHz吧, 我把datesheet 上传了,有用过的帮我看看

楼主:
没人看了吗,顶一个

网友:
这个芯片比起BH1415简单多了,祝楼主早日成功,顺便问下,这个芯片单价多少?

网友:
不过都停产了,还有什么搞头?

楼主:
KT0801停产了,KT0801A没吧, 不过还是想把他写出来

楼主:
如果IIC器件本身也带有晶振,会对SCL SDA有影响不?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 知道频率怎么来设定了:f*10  存入寄存器CH[1]-CH[11]中

网友:
KT0801A_V1

网友(2011-02-22):
楼主完成的怎么样?实际发射距离有多远?

楼主(2011-05-16):
因为那个停产了,现在该成QN8006这个发射芯片来做了,不过还没确定器件地址是不是0X56呢

楼主:
为什么一到读那里就没反应了呢,是不是上拉电阻有问题啊,3.3V的上拉电阻会有不同吗

楼主:
QN8006的时序搞定了, 我用的是AVR的IO口来模拟的一个准IIC协议完成的,因为这个芯片上的不是标准的IIC协议,所以用AVR自带的TWI是不行的 ~~~

网友(2011-10-27):
我最近也在用KT0801A,IIC通信不成功,读回来的数据全是0xff,楼主弄明白了,帮小弟一个忙,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