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中touch初始化时分配堆栈碰到问题,向大侠求助。

楼主(2010-11-21):
用的是s3c2440的平台,RTGUI已经能run起来了,这几天正在折腾触摸屏功能,初始化就碰到点问题,由于用户手册里面对于触摸屏初始化的内容很少,这个问题也困惑了许久,实在是搞不定了,只能向大侠求助,不知道小弟的用法对不对。
我是在初始化的时候首先调用rtgui_touch_hw_init这个函数初始化触摸屏的。函数体就直接沿用bsp里面的mini2440的实例程序。
一开始就在分配堆栈是有点问题
        touch = (struct rtgui_touch_device*)rt_malloc (sizeof(struct rtgui_touch_device));
        if (touch == RT_NULL) return; /* no memory yet */
这时候会去调用slab.c程序里面的rt_malloc,
        if (size >= zone_limit)
        {
                size = RT_ALIGN(size, RT_MM_PAGE_SIZE);

                chunk = rt_page_alloc(size >> RT_MM_PAGE_BITS);
                if (chunk == RT_NULL) return RT_NULL;
运行到这里chunk就返回RULL了。继而,在touch.c中,touch这个变量也返回RT_NULL,分配失败。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我哪里初始化define参数没设对还是什么问题啊?请教大侠了!!

网友:
rtgui_touch_hw_init必须在heap初始化函数rt_system_heap_init之后调用,因为里面用到了rt_malloc函数,这个必须确保。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晚上马上回去再试试

楼主:
调整初始化顺序后顺利实现了,谢谢shaolin的指导!!终于可以继续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