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通讯

楼主(2010-11-21):
请问谁有modlink 带源码的可以提供?

网友:
一般支持功能码3,6就行了,顶多加一个16。
写一个PC串口程序,再加后续的RTU、ASCII、CRC处理就行了,不麻烦的。

网友:
请问m4slck ,如果只需要RTU传输方式,是否还需处理ASCII。
串口程序我已经解决了,但是C#处理这个帧结构感觉比较麻烦....可能C#学得不够深吧

网友:
c#有现成的库啊
google一下

网友:
RTU还是ASCII,根据协议了,需要哪一种就搞这一种。另外需要注意CRC校验的方式,最好和现成的软件如ModScan等对比一下,看看自己软件CRC校验结果是否正确,如高8位低8位不要搞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