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请帮忙看一下这示波器的故障,讨论一下

楼主(2010-11-21):
什么也没接,只有扫描线 (原文件名:Image_00002.jpg)

接了1K方波,扫描线在中间位置 (原文件名:Image_00003.jpg)
麻烦大家看看这个模拟示波器,到底是什么故障能够导致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示波器都有一个聚焦旋钮,你调整一下试试

楼主:
这个不管用,我拆下来过,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这个电位器,是好的。

网友:
看一下这个线的粗细会不会跟着垂直档位的调节发生变化。

网友:
高压上不去,可能高压部分PCB太多灰尘。彻底清洗

网友:
信号通道有自激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发生变化,稍候上个图

楼主:
能发现宽度变化了 (原文件名:Image_00005-.JPG)

这是在上面位置 (原文件名:Image_00007-.jpg)
回复 网友B:

打开看过,灰尘不多,里面很新的样子,可能是经过清灰吧

楼主:
修好了,封贴,是一个电位器引起的,调了调就好了,以后再犯就换了它。

网友:
哦,故障往往很简单,只是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