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VRstutio与winavr

楼主(2010-11-21):
我装了最新的avrstudio4.18和最新版winavr20100110.同时我是新手从未接触过avr单片机和上述两种软件,最近正在学习中。看了网友yyccaa的帖子:“WinAVR新手必读(请在看其它任何关于WinAVR使用方面书籍/资料之前阅读) ”后,按他的方法试了试,第一次将简单的test1工程文件编译成功。有如下疑问:
1.以前听说avrstudio不支持c,但是在project\project winzrd\new project中看到除了汇编器还有个avr gcc.是不是avrstudio可以支持c语言开发了?
2.avrstudio是不是和winavr关联上了呢?为了验证,我将winavr20100110卸载了,发现avrstudio\project\project winzrd\new project中还是有avr gcc一项,但是在状态提示栏发现如下信息:gcc plug-in: No WinAVR installation found. Using AVR Toolchain instead if installed. The AVR GCC plug-in can still be used if you set up your own build tools.
是不是最新的avrstudio4.18内置了winavr呢?是不是新版本的avrstudio4.18可直接进行c开发,而不需第三方软件支持了?

楼主:
自己先顶起!
另外,什么是AVR Toolchain ?
当我再次安装winavr20100110后,avrstudio启动出现以下提示:
gcc plug-in: No AVR Toolchain installation found. Using WinAVR instead if installed. The AVR GCC plug-in can still be used if you set up your own build tools.

网友:
回复 网友A:

AVR Toolchain  貌似是atmel自己开发的类似winavr的工具

网友:
AVR Studio提供了高级编译器的接口,本身只支持汇编语句,如果要用C,就需要安装WinAVR,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用的,其实不复杂,而且免费,还是很推荐的

楼主:
看来avr真的要死了,没有人关注了。

网友:
AVR Toolchain 应该是 GNU Toolchain for AVR
WinAVR 是 GNU Toolchain for AVR 在 windows 上的一个制作发布。

ATMEL 没有为 avrstudio 内置 GNU Toolchain,而是做了个插件“AVR GCC plugin”,这个插件会随avrstudio启动,然后去寻找计算机上是否安装了 WinAVR。

楼主:
学习了,多谢,欢迎高手继续讲课

网友(2011-01-16):
我也下了同样的版本  但是编译不通过,提示../main.c:1: error: MCU 'atmega8' supported for assembler only
只能用汇编????

网友(2012-02-19):
同问啊,我装了的avrstudio4.19和winavr20100110,出现提示为:gcc plug-in: No AVR Toolchain installation found. The AVR GCC plug-in can still be used if you set up your own build tools.
烦请高手解答下,多谢了。

网友:
原来还需要安装个 AVR Toolchain

网友(2013-04-02):
一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人结帖么?

网友(2013-05-19):
avr的芯片确实功能强大,就是可惜配置起来太复杂了...

网友:
我也安装了但是编译的时候老是通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