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UPS断电 自动关机电路

楼主(2010-11-21):
很多便宜的UPS都不能断电后通知电脑自动关机,我做了一个电路,通过串口的状态线检测220V电源,不知道行不行啊,大虾们给点意见

电脑的关机程序做好了,硬件不知怎么样

网友:
哈,LZ与我前一阵做的东西一样。

比我更省事了,MCU也没用。

不过我还做了来电开机。

你这三路分别是什么?
我只用了一路,也就是直接 在市电插座插个9V变压器 直接 光耦 测市电。
本身是靠UPS的 电供电,市 电来电后,过若干时间触发电脑开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一路是检测220V的
剩余的两路是备用的,也是输入

“市 电来电后,过若干时间触发电脑开机。 ”您这个是怎么弄的,用继电器控制电脑开关?

网友(2013-01-26):
给力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