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波形上的毛刺哪里来的呢?

楼主(2010-11-21):
接触fpga有些日子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用过,打算做个信号发生器,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波形的采样值128点存在rom,然后读取,全部代码如下:
module sine(resN,clk,outA,outB);
input resN,clk;
output[7:0] outA,outB;
reg[6:0] addA,addB;
reg[31:0] cnt1,cnt2;
wire clk2;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esN==0)
    cnt1<=0;
  else
    begin
      if(cnt1==178)
        begin
          cnt1<=0;
          addA<=addA+1;
        end
      else
        begin
          cnt1<=cnt1+1;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esN==0)
    cnt2<=0;
  else
    begin
      if(cnt2==325)
        begin
          cnt2<=0;
          addB<=addB+1;
        end
      else
        begin
          cnt2<=cnt2+1;
        end
    end
end
pll mypll(clk,clk2);
rom myrom(
        .address_a(addA),
        .address_b(addB),
        .clock(clk2),
        .q_a(outA),
        .q_b(outB)
        );

endmodule
可是波形却出现了很多毛刺,难道是竞争冒险所致?我观察到毛刺主要出现在正弦波波形数值变换大的地方,难道是这个原因?去开外接模拟低通滤波器外,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去除?

楼主:
自己瞎猜下,如果是数值变化大,导致电流变化大,引起的毛刺,是不是取样点多一些,毛刺会少点么?

网友:
这个怎么看像是股票的K线图

楼主:
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啊,等我试试256点的情况

楼主:
问题确认,的确是由于电流突变引起的,如图,从B0011_1111跳转到B0100_0001,前者比后者多了4个1,电流突变小,产生毛刺,问题找到了,但是怎么解决呢?这个是数值,不可能用格雷码啊,请大家支招

网友:
看上去问题应该是竞争冒险,而不是电流

网友:
DAC输出串个小R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上去问题应该是竞争冒险,而不是电流

顶高手。

网友:
在红框处信号两个同时往相反得方向变化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最终还是用了个低通,产生了一点点相移...
可是还有点不甘心啊,要是不用低通,如何消除呢?
束手无策思考中......

网友:
应该是竞争冒险吧

硬件是什么样的

网友:
输出加2寄寄存器试试吧~

网友:
用的什么DA芯片?
我想应该是你的输出似乎没有控制WR(我只学过VHDL,没全看懂你的代码),所以才会有竞争冒险的可能
以DAC0832为例:

你控制一下WR2,在每次给完数据之后再给WR2一个上升沿,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已用模拟滤波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