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导航板 资料

楼主(2010-11-21):
原理图、焊接图、BOM表:

MK的Bootloader文件:(如有版权问题请通知删除)

正面:

反面:

引用一下老版本的接口说明图:

与调试板连接图:

与JLINK连接图:

烧录程序提示:(如何切换STR911FAM44X6的两片FLASH)

制作的难点主要是如何把Bootloader烧到第一片FLASH,上面我已经给大家提示了。
具体步骤:一切换到CS0,二使用J-Flash把Bootloader烧到第一片FLASH,三接上调试板升级新版本的主程序。(希望有人可以出个详细的教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套件出售呀。

网友:
lz辛苦了。呵呵 请问boot应该设置到bank 0 or 1?   还有这里看不到写 flahs,只有读flash 和 写otp?就用write otp? 还是要在其他地方写bootloader?

网友:
总算出来了!元件能提供吗?

网友:
GPS 电子罗盘有什么主流型号呢?

网友:
导航板有套件出售吗?还是自己想办法买元件?

楼主:
各位,只有空板出售。(STR911FAM44X6目前的供货状态是:出口限制!)

网友:
STR911FAM44X6怎么才能买到?
已经买了你的空板了?

网友:
怎么导航板上会没有陀螺和加速度计呢?

楼主:
【8楼】 xuechenghao

陀螺和加速度计 是在飞控上,这个是导航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导航板的程序用什么工具编译的?想修改一下代码不知道其用的工具

楼主:
【10楼】 lihua

Keil+GCC

楼主(2010-12-21):
通知:目前淘宝已经有STR911FAM44X6出售(不是我的店啥),请直接在淘宝搜“STR911FAM44X6” 100每片。

网友:
刚买了一片,也是100块.

网友:
版主!还有板子没有?既然2.0都搞得七七八八了,干脆进行到底吧!最好把罗盘和gps一起搞个套件

网友:
center>
pitolan 你好!这是你做的板子吧?你再做一批板子吧。带领大家进行下一步吧。谢谢!!! (原文件名:截图21.png)

网友:
好强大还有GPS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nter>
pitolan 你好!这是你做的板子吧?你再做一批板子吧。带领大家进行下一步吧。谢谢!!! (原文件名:截图21.png)

漂亮,支持帮主带领大家搞GPS和罗盘

楼主:
【14楼】 yxchyt
【15楼】 zhouzhan
【17楼】 dahei

抱歉,年底了比较忙了,年后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你忙完。带我们继续搞,顶你!!!

网友(2011-02-03):
回复 楼主:
【8楼】 xuechenghao
陀螺和加速度计 是在飞控上,这个是导航板。

能用加速度计来校正(融合)导航板上的GPS经纬度值吗?
还有用陀螺仪和电子罗盘来校正(融合)导航板上的GPS航向值吗?

再在导航板上加个气压计来得到更精确的高度值, 以达到稳定的定点悬停和精确的航线飞行.

当然加个下视摄像头, 通过视觉识别来防止平漂更好.

网友(2011-03-06):
轻轻的问pitolan版主你的计划搞不搞啦。

楼主:
【21楼】 zhouzhan

抱歉,目前公司的产品正在送检前期,暂时还忙不过来,估计一时半会还分不开身搞,让大家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21楼】 zhouzhan

抱歉,目前公司的产品正在送检前期,暂时还忙不过来,估计一时半会还分不开身搞,让大家久!
----------------------------------------------------------------------
兄弟们会等的:)
现在我用你的FC2.0已经成功试飞,你的NAVI已经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