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软件,实现 网络分配 的功能

楼主(2010-11-21):
比如,我这台电脑上,有两个网卡,

NET1:连公司内网,正常工作
NET2:是无线上网卡,连的移动网,也正常工作。

我想让公司的邮箱软件走公司内网NET1,QQ走移动网NET2。

公司内网的IP是自动分配的,移动的网也是每次不一样。

有没有这种软件:
可以把两个软件分别挂到两个网卡上。

网友:
识别不同端口分配不同的线路吧?

楼主:
怎么着都可以啊,,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就OK了。

网友:
用那个开那个,不用关掉。。。。。。哈哈!

楼主:
那就不好玩了,,

公司的网络不能上QQ,但邮箱能得实时开着,,所以,两个都得能用。。

网友:
据说双WAN口的路由器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当然也可以用软路由,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类似于防火墙软件,拦截qq应用程序发出的所有ip包,转到net2网卡驱动上,对于用户使用是透明的。
估计lz不愿意付费购买,呵呵。

关键是有没有这种软件呢。
加上防火墙三字,这软件价格就不猜了,如果有的话。
如果真有,价格说的过去,倒也可以用下试试。

我觉得实现应该不难,应该不算是大软件,就是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突然想起来,,

VM虚拟机里的VM-NET1,是虚拟的一个网卡,,
与宿主机的网卡,是同时可以工作的。

我TELNET虚拟的LINUX时是可以成功的。如telnet 192.168.5.133

同时公司网也是可以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突然想起来,,
vm虚拟机里的vm-net1,是虚拟的一个网卡,,
与宿主机的网卡,是同时可以工作的。
我telnet虚拟的linux时是可以成功的。如telnet 192.168.5.133
同时公司网也是可以上的。

在虚拟机下可以分配一块真实的网卡给他用,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效率不会低了吧。。。再好的电脑运行虚拟机都不会很爽

网友:
试试在命令行里写静态路由

route add 公司内网 网卡1
route add 0.0.0.0 0.0.0.0 无线网卡网关

其实,如果你访问的公司内IP地址不需要经过路由转发...只要设置了无线网的网关为默认网关,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哈哈,楼主的情况和我的一样的.其实很简单,手动设置不同的路由,让不同的IP走不同的网卡.
收下是我的路由设置供参考:
我的IP:
外网(上QQ,网页):192.168.10.X
内网:(邮箱,打印机,共享):192.168.6.X

收下保存为BAT文件:
rem 增加一条静态路由,所有访问192.168.6.x的通过内网网卡
route -p add 192.168.6.0 MASK 255.255.255.0 192.168.6.1
rem 所有其它IP(外面)全部通过外网网卡访问
route -p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10.1
修改默认路由
route change 0.0.0.0 MASK 0.0.0.0 192.168.10.1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8120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wwdege&bbs_id=9999
网络合并,双网合并。把你家里的有线网络和你蹭到的无线网络合并起来,加快上网速度。fnet gateway软件。

网友:
marilk\sdaf=\safsa=-fdsaf=dsapoo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