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话筒偏置电阻问题

楼主(2010-11-21):
我的电源是12V,请问接个驻极体话筒那个偏置电阻要多大,而且怎么取值? 谢谢

网友(2011-08-10):
我也想知道,跟楼主一起等

网友(2014-04-18):
理论上 30k左右就可以。不过你接12V电源,驻极体话筒很容易坏了。

网友:
我只是路过的,别在意我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