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FPV-OSD视频叠加板 资料

楼主(2010-11-21):
原理图、焊接图、BOM表:

具体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mylifesucks.de/oss/c-osd/

网友(2011-01-01):
pitolan新年好!用你的FPV-OSD视频叠加板做的C-OSD视频叠器只有配置菜单,其它菜单没有.S1,S2按钮功能正常.把摇控,导航板,飞控板,FPV-OSD视频叠加板.全部连接起来还是老样子.(没有GPS和MK3MAG).不知道问题在那里,pitolan帮忙指点.谢谢!!!center>
(原文件名:R0012378.JPG)

楼主:
【3楼】 zhouzhan
能否先把你前面是如何操作的详细说一下?有没有烧MAX7456的EEPROM ?

网友:
回复 网友A:

center>
看这个教程烧写的 (原文件名:r0.png)

用的是Usbasp (原文件名:r1.JPG)

熔丝位 (原文件名:r2.png)

装入第一个固件 (原文件名:r3.png)

写入笫一个固件大约三十秒后四个LED灯全亮 (原文件名:r4.JPG)

屏显示是这个样子 (原文件名:r5.JPG)

装入第二固件 (原文件名:r6.png)

几秒钟后二LED个灯亮 (原文件名:r7.JPG)

按一下S2按钮后屏显示是这个样子.只能在这个菜单下,功能正常.不能进入其它菜单.是什么原因? (原文件名:r8.JP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和你的一样,也是没显示,暂时没那时间去看程序调试,不知道兄弟解决了没有?

楼主:
【3楼】 zhouzhan
OSD的输入应该是接到导航板的输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解决。
回复 网友A:
PITOLN 您好!我是这样接的。OSD的SV1 三针接FC的SV1 一针。OSD的SV1 八针接FC的SV1 九针。也就是导航板SV8的一针,九针。TXD ,RDX ,R22,R23开路R20,R21接通。PPM接OSD的SV1四针

网友:
上几个图。等有了电子罗盘,GPS再上几个全一点的。

网友:
谁有多的osd 空板 能否转让一片

楼主:
【9楼】 zhouzhan
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给大伙说说呗!

网友:
用E-OSD固件,把飞控和摇控OSD连接起来,就能打开菜单了。用C-OSD固件,要导航板,电子罗盘,GPS,摇控器连接起来才能打开菜单.我现在没有电子罗盘 GPS,试不起来.前面问题可能是用C-OSD固件,没有电子罗盘 GPS.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