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原理图有问题吗?

楼主(2010-11-21):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原理图有问题吗?能工作不?
我试验了一下,电压电流都能调节,但是不太稳定,
最奇怪的现象就是提高限流的时候原来空载设定的电压也会跟着提高?
空载时,LM317和PZT2907就很热,运放也有点热?

网友:
回复 楼主:
Q1(PNP)基极要串电阻,否則某时后LM317供电流全灌入TL072;
R3(38K3)作用欠佳无法有效关闭Q1,BE间等效ZD齊纳;
LM317有个最低耗电流之要求,自查一下!
所有地线及电源標示很乩也不易对应,最好也吧运放电源標上。

楼主:
谢谢楼上,真是不好意思,临时把一些跳线去掉了,所以搞的很乱!
我把原理图的电源和地线重新改过了,上传在楼主位。
我实测 LM317 电流 80mA , 感觉不对啊!

楼主:
其实就是这个图

楼主:
各位帮个忙,分析一下这个图可行不?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我Multisim仿真通过,可是实做不行啊
这是双路电源 E3631A 的电路,我只作单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