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Y-12864-T2液晶显示屏

楼主(2010-11-22):
手上有一块型号为HY-12864-T2液晶显示屏,但是,什么资料也没有,是什么公司的产品,引脚的功能说明书也没有,所以不知道如何使用。大侠们请指点指点。

楼主:
暂时还没图
有么有用过的朋友?

网友(2013-04-10):
HY-12864 的驱动芯片是:HD61202和HD61203

1 CSA
2 CSB
3 Vdd +5V
4 Vss GND
5 V0 Vee—5K—V0—5K—GND
6 RS=1 数据;RS=0 指令或读
7 R/W
8 EN
9 DB0
10 DB1
11 DB2
12 DB3
13 DB4
14        DB5
15 DB6
16 DB7
17 LED+
18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