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老师说的PWM两种模式的矛盾,希望马老师能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2010-11-22):
该链接中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9241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占空比&bbs_id=9999
第四行>>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取决与定时器的长度(或上限值)。对于8位,上限为255的话,精度都是1/255。
如果是频率(相位)调整PWM模式,尽管计数器工作在双向计数方式,但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并没有提高,因为比较匹配寄存器的值变化1时,占空比变化2,如果上限为255,精度为2/510,还小与1/255。如果上限小于255,调节精度还要差。

那为什么在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517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PWM&bbs_id=1003
4.快速PWM模式适合要求输出PWM频率较高,但频率固定,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
7.频率和相位调整PWM模式适合要求输出PWM频率较低,输出频率需要变化,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高的应用。

既然相位调整PWM模式相比于快速PWM模式的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并没有提高,那为什么快速PWM模式适合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而频率和相位调整PWM模式适合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高的应用呢?

本人学AVR一个礼拜不到,考虑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见谅~~

网友:
两个说明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没有全面的解释清楚。这里需要相对去的理解PWM的模式针对的应用:

在假定定时器的计数时钟频率不变的话:

1。第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取决与定时器的长度(或上限值)”,这个与计数时钟频率无关。

2。在一定的计数时钟频率下,要提高PWM的频率,就只能减低定时器的长度,那么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就只能降低。由于PWM频率调整也影响到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因此你如果要调整PWM的频率,必须有一个占空比的调节精度的下限,同时也是PWM频率的上限。计数器长度为2的话PWM频率是非常高,但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只有1,这样的PWM基本没有实际的用途了。假如保证最小占空比的调节精度为255,那么就只能让计数器的长度大于8位,比如12位,那么8-12位之间是PWM频率的调节范围,可以产生最小占空比的调节精度为255的PWM。但快速8位的PWM频率就是上限了,不能高过去的。

3。要做到输出的PWM相位能够调整,快速方式做不到,只能采用双程方式,那么PWM频率就比相同占空比的调节精度低一倍。

    因此对于AVR的8位T/C,其实不管是快速还是相位调整模式,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基本是相同的(不能实现频率调整的)。但马达控制中的几路PWM,相位是不同的,所以要使用相位可调模式产生几路PWM,那么PWM的频率就不能高了(同快速比较来说)。

以上不知道我解释的是否清楚。你第2个连接的帖子,主要是比对AVR的8位和16位的2个T/C的主要针对用途:4指8位的;7指16位的。AVR的16位T/C,有多种PWM方式,主要用途就是针对相位或频率调整的应用。

关键一点,就是在保证一定的占空比的调节精度基础上,快速方式可以做到最高频率的PWM输出。而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调节频率或相位,那么PWM的频率就只能低于快速方式的PWM。此时要获得高的PWM频率输出,就要考虑提高定时器的计数时钟频率以及系统时钟频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的回复。

看了马老师的解释,我觉得“快速PWM模式适用于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频率和相位调整PWM模式适用于占空比调节精度要求高的应用”,就完全没有必要说了,只要频率要求高,相应的降低上限值,占空比调节精度必然下降,而对于应用,主要还是看对于频率的要求,占空比调节精度可以说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在第二个链接中,把占空比调节精度,作为快速PWM模式和频率和相位调整PWM模式的不同点,会多少有点让读者觉得费解。相位和频率才是两种PWM模式的主要区分点!

网友:
呵呵,再仔细想想。

“而对于应用,主要还是看对于频率的要求,占空比调节精度可以说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这句话是错的。

比较寄存器为2时,PWM频率算最高了,占空比调节精度只有0%,50%,100%,有什么用?

一个具体应用中,占空比调节精度是有个下限的,(通常是8位)只有在保证这个下限的基础上,才能考虑是否还能提高PWM的频率。

定时器产生PWM,占空比调节精度、PWM频率、调相、调频还有系统时钟、计数频率等,相互之间是联动的,变化一个,另外的也跟着改变。关键是自己是否理解之间的关系,然后选择最合适应用的参数。前者是基础,后者称为“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马老师,受教了!

网友(2012-01-13):
处处是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