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运行WinCE

楼主(2010-11-22):
参考网上的一些资料,终于从VMware启动了WinCE,把制作过程写成了一篇文章,欢迎下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还有相关制作文件和最终的虚拟机文件。
图文教程:

楼主:
启动选择界面:

楼主:
系统运行界面:

网友:
有没有SDK,可以学学写应用

楼主:
下面就是安装过程中用到的一些材料
DOS6.22安装文件、降低CPU使用率的软件、光驱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无法通过PB5.0连接VMware,还不能调试,也无法加载程序,除非重新 MAKE IMAGE, 再重新装系统。并且驱动还没弄好,只能写一些简单的应用。有时间研究一下VMware的网卡驱动,看能不能连上PB5.0.

楼主:
借鉴的一些网页教程:

楼主:
做好的虚拟机文件,可以直接用VMware打开运行:

楼主:
修改好的autoexec.bat 和 config.sys loadcepc.exe:

网友:
这都行啊。玩过VMWARE,觉得V6没V5好用。

网友:
vmware只能跑x86 based WinCE吧。
而且你用PB5连不上,我猜是因为PC主板上的USB都是host,没有slave,虚拟机虚拟端口也是需要有硬件端口的

网友:
好东西,虚拟机调试程序时是很有用的,
尤其是和硬件关系不大的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跑X86的,确实无法通过USB连接。我想试试通过以太网连接,现在正在找VMware的虚拟网卡 信息。

网友(2014-10-20):
楼主还在搞这个吗?

网友:
wince 早淘汰了吧

网友:
只能跑基于X86的吧

网友:
就想有模拟器试试,兴趣爱好而已

网友(2017-03-25):
谢谢。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