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源空载电压正常,接负载后电压几乎为0,内部发出间断响声

楼主(2010-11-22):
联想的笔记本电源,空载电压正常19V,插上电脑不能使用,我给他接上一个12V2A的小灯泡,接通瞬间电流很大,有火花,电压为0
然后断开灯泡,电压在5-13V之间缓慢震荡,内部发出间断略清脆响声,重新上电后又能输出19V。
请问开关电源高手,这个是什么故障?可以自己修理不?

楼主:
自顶,求高手,想DIY维修,重新买个原装要300+啊

网友:
看情况是保护了,那玩意除了线断可以修下,其它还是不要修了,烧了主板更惨。
不如50-70买个山寨货。

网友:
楼主不懂开关电源的话最好不要修了, 为了本的安全,还是买个新的吧

楼主:
费你了牛鼻子劲才拆开,窥视一下内部

楼主:
确实,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动好,一年前把一个计算机电源拆了,没有关电不小心放在桌上的一个金属壳上去了,结果眼前金光一闪,
砰的一声巨响,断电一看,保险管烧黑,PCB上面一根线直接烧光!

网友:
便宜的山寨有20块一个的。
就看你敢不敢用了。

网友:
网上淘个二手的吧,比买山寨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