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200台电脑想组无线网 寻求帮助

楼主(2010-11-22):
如题 公司准备搬个新地方 不想走网线了 各位高手和有经验的同志们 帮我出个主义 指点一下吧 能有具体的型号更好
我的想法就是入户光纤---路由---AP 不知道现在市场的卖的普通的无线路由或者AP最多能支持多少台机同时上网

网友:
不稳定吧!

网友:
用企业级的路由

网友:
无线不稳定,但是方便。企业用的话就用无线交换机+瘦AP吧,现在有解决方案的厂家不多

网友:
企业无线路由,2.4g分配、支器,同轴电缆到走廊,末端是吸顶天线。

网友:
路由器+无线AP 拓扑结构,天线用专用天线

网友:
可以多买同一个牌子的路由器,然后路由器的SSI的名称设置为同一个名称。廉价的负载均衡吧。

网友:
200台,千元以下路由器,会给你制造很多麻烦,并且省不了钱。
如果8成以上同时用,够你忙呼的啦。

网友:
具体办法不清楚,可以参考学校校园无线网和机场候机厅无线网的构建,不过估计不见的比有线布线便宜,速率还受限,企业用,所有数据通过无线安全性也让人忧虑。所以感觉有线+少量无线好些。

网友:
至少要10个AP吧,每个AP带超过10台机器有很多问题

网友:
N多无线AP+有线组网。建议AP使用工业级300M的+工业级54M的,300M是以后趋势

楼主:
谢谢各位 想一想还真不敢用无线 现在做这个的公司很少 出问题更麻烦

网友:
很麻烦的。我学校走廊。全是移动跟电信的AP。隔10M就一个AP。照样不稳定。AP牌子换了一批又一批。现在是华为AP。照样有信号死角。那线走得跟用网线一个样了。麻烦。还不如用网线

网友:
200台电脑?

网络维护外包吧,或者招个网管吧

这么大规模的公司这点钱不能省的

网友:
有线路由器+无线交换机。只是个想法,这样无线设备上的负荷可能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