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有个问题,,我浮点运算的PI程序,,电压是可以稳定但是总觉得不对一样

楼主(2010-11-22):
ek=1.5-(adc1.Ch1Out/100);

adc1.Ch1Out=288

这种搞法正常不??

闭环

哪个帮我做个PID程序,,,,

void PI()                /* PI调节算法 */
{

{
  ek=1.5-(adc1.Ch1Out/100);
  if( ek<0.1 )
           /* 偏差小于0.1则调整值为0 */
  {
    adjust=0;
  }
  else
  {
    uk=Kp*(ek-ek1)+Ki*ek;/* 否则计算控制增量 */
    ek1=ek;
    uk1=(signed int)uk;
    if(uk>0)
    {
      if(uk-uk1>=0.5)
      {
        uk1=uk1+1;
      }
    }
    if(uk<0)
    {
      if(uk1-uk>=0.5)
      {
        uk1=uk1-1;
      }
    }
    adjust=uk1;
    XPWM=XPWM+adjust;
  }
//  return;
}
//asm(" NOP ");           /* 请将光标移到此处设置断点,并用debug->Animate监测数据 */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EPWM1_INT = &EPWM1_Z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ER |= M_INT1;
   IER |= M_INT3;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 =1;     // PIE Group 9, 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PieCtrlRegs.PIEIER5.bit.INTx1 = 1;
   PieCtrlRegs.PIEIER3.all = M_INT1;

   pwmgen.init(&pwmgen);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adc1.ChSelect = 0x3210;   // for DMC1500 and eZdsp2812/eZdsp2808 boards
        adc1.init(&adc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pwmgen.Close(&pwmgen);
        pwmgen.Open(&pwmgen);

        while(1)
        {

        PI();
        }

}

interrupt void  EPWM1_Z_ISR(void)
{
        static int time_inc=0;
        pwmgen.MfuncC1 =XPWM;

        pwmgen.update(&pwmgen);

        time_inc++;
        if(time_inc&0x3)
        {
        goto exit;

        }
        else
        {
//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9=1;
        }

        adc1.read(&adc1);

exit:
        EPwm1Regs.ETCLR.bit.INT =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这种程序有没有问题????帮我看下

楼主:
整个程序如上,,为什么给定和反馈的 差别很大??奇怪,,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ek=1.5-(adc1.Ch1Out/100);

adc1.Ch1Out=288   这个是测量的结果

这种搞法正常不??

闭环

网友(2011-03-19):
参考TI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