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我的程序烧到BLS里面怎么运行不起来啊

楼主(2010-11-22):
我用ICCAVR7.16编译程序,选择程序类型为BOOT,BOOT区大小1K字;
用AVRSTUDIO4.16,将生成的HEX文件烧进芯片:MEGA64的
程序简单,就是通过串口给PC发数据!!
我将程序编译成APP类型,烧录在APP区,程序能正常运行!!
将程序编译成BOOT类型,烧进去,容丝位的BOOTRST也设置了,可程序就是跑不来!!
有个现象不能理解,我用AVRSTUDIO4.16进行仿真能跑,然后从仿真退出来后,程序就能正常跑了!
而且,我把BOOTRST设置改成:不从BOOT区启动,程序也一样跑得很欢!!
但,我只要再重新烧一次,就又跑不起来了!
如果再执行:仿真——》退出;程序又跑起来了!!!

各位高手,各位老师,帮我分析分析怎么回事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部分!!!
程序不运行,是AVRSTUDIO4.16版本的问题,直接烧HEX文件烧不到BOOT区
用仿真可以,这个也是看坛子里一个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才解决的,在这里先谢了!
现在我用AVRSTUDIO4.18下载HEX,可以运行了!!
现在还剩下个问题,
不管我设不设BOOTRST熔丝位,程序都能从BOOT区运行!!
这个请各位老师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主要是你的APP区里面没有执行代码(或有执行代码,但没有死循环的结构)。由于AVR是一条一条的顺序取代码执行,从开始的0X0000,一直取到后面的BOOT区,不就开始执行你的BOOT代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