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芯片几个关键参数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0-11-22):
比较过ADF7021 CC1100 SX1212 Si4432,大多都有空中速率 频偏 接受带宽的设置
现在比较困惑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的
频偏好像要大于空中速率 ,一般是空中速率的两倍
接受带宽 一般是 频偏+空中速率
各位有没有这方面设置的经验

网友:
一般的pdf手册里都有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计算寄存器的设置值 而这几个参数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没说清楚

网友:
我们一般按照这样的公式计算:Bw(带宽)=2Fd(频偏)+Rb( 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