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轮胎内胎的体积如何计算?

楼主(2010-11-22):
轮胎内胎的体积该怎样计算?   不要浸在水里。。

网友:
随便一想。
把气放到一个封闭的腔体不知道行不行,前提知道封闭腔体的体积。知道放气前的压强以及两边均衡后的压强。
解1次方程吧。

网友:
如果知道横截面参数等等  直接就积分算得啦

网友:
1、向阿基米德学习,把打完气的内胎扔在满水盆里,当然,要让他沉下去。
2、把轮胎内胎里注满水,然后测量水的体积。

楼主:
我是这样算的

网友:
先抽空空气,然后拿个针筒往里面打水!
是不是自行车内胎?要是什么卡车内胎这方法就悲剧了。
回楼下,那个针筒上不是有刻度吗。。
如果要数学计算这个就真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计算方法,而不光是结果

网友:
用solidworks将胎画出来,就可以直接由体积,和重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想知道计算的方法啊

网友:
你的计算方法是有问题的  明显量纲就不对  m*m*m*m

网友:
计算了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   2*b*pi^3*r^2=(R1+R2)*pi^3*r^2

网友:
我擦不会吧

截面积乘以截面积中心园周长

~~~~~~~~~

9楼的图中所示

2pib  *  pi * r * r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靠  我的结果中多写了个pi

---->2pib  *  (pi * r * r) 这样子分解一下  意义还挺奇特的啊

网友:
用积分的方式求解即可。看看高等代数应该有,我也忘了。给个链接,在23页讲到http://wenku.baidu.com/view/4c01ddc30c22590102029d07.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这样算的

引用图片

取一个截面

截面上有无数个点,每个点可以看成一个圆在截面上的映射,就有一个点对应一个圆的周长

以横截面圆的圆心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可以得到周长的一个二元函数

然后求这个函数在横截面圆上的积分应该就可以了吧。。。。。。。

不过以横截面圆的圆心为坐标原点建立坐标系好像算起来不大方便,你也可以建个别的坐标系,比如两个截面圆的中点

网友:
我这个错了

必须用积分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看来我的思想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