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oC的DBB模块和User Module对应问题?

楼主(2010-11-22):
刚接触PSoC,选用的是CY8C24894,它含有的Digital Block Array 是4个DBB00-DBB03,请教大家,PSoC的User Module和这些Block是固定对应还是可以任意设置?如果固定对应,是不是有些模块就不能同时使用?比如UART和SPI.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楼上做电容式触摸屏吧,可以任意设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