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radio中操作sd卡?

楼主(2010-11-22):
使用网络收音机的图片浏览和音乐播放功能时始终找不到目录
usb联机没有问题,能显示flash和sd,还有一个打不开的盘
原固件和新固件都试过了,收音机功能正常
请教应该怎样设置?

另外超级终端下一直没法输入指令,不知道是哪儿没配置好
SystemInit......

mem testing....

mem test pass!!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1 build Nov 22 2010
2006 - 2010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part[0], begin: 70144, size: 1.851GB

SPI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SD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LCD Device ID : 8989
data bus test pass! LCD GRAM test....
  TEST PASS!

decode remote codes
rem_codes /resource/remote.txt open fail! fd:-1

The remote disbale.

please run rem_study()

rtc is not configured
please configure with set_date and set_time

Thu Jan  1 00:00:00 1970

dm9000 id: 0x90000a46
finsh>>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could not establish link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working dir

open directory failed

open directory failed

open directory failed

open directory failed

open directory failed

楼主:
http://stm32radio.googlecode.com/svn/trunk
上面的rtgui例程也不成功,都是白屏。
会用的分享一下经验啊,想先爽一把,再去仔细研究源代码

网友:
stm32radio的例程应该还是基于v3.0/v3.1版本的,v4.0的屏不支持吧。

你lz位的输出是当前STM32Radio上的输出吗?看起来不像,因为STM32Radio默认不会采用相对路径去读写文件的。

楼主:
当然是
去掉sd卡后能看到mp3和hdc,就是打不开,一播放mp3就死机,finsh显示如下
插不插sd卡都无法打开图片,显示“没有文件被打开”
SystemInit......

mem testing....

mem test pass!!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1 build Nov 22 2010
2006 - 2010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sdcard init failed

FLASH ID: BF 25 41  match SST25VF016

SPI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SD File System init failed!

LCD Device ID : 8989
data bus test pass! LCD GRAM test....
  TEST PASS!

decode remote codes
rem_codes /resource/remote.txt open fail! fd:-1

The remote disbale.

please run rem_study()

rtc is not configured
please configure with set_date and set_time

Thu Jan  1 00:00:00 1970

dm9000 id: 0x90000a46
finsh>>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could not establish link

event size: 16
event size: 16

event size: 16
event size: 16

psr: 0x41000000
pc: 0x08019d72
lr: 0x08019d65
r12: 0x00000001
r03: 0x00000000
r02: 0x00000000
r01: 0x00000000
r00: 0x00001000
hard fault on thread: ply_bg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tcpip    0x0a suspend 0x000000c8 0x00000400 0x000001c0 0x00000014 000
etx      0x0c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200 0x00000088 0x00000010 000
erx      0x0c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200 0x00000088 0x00000010 000
remote   0x1e suspend 0x00000078 0x00000180 0x00000078 0x00000002 000
key      0x1e ready   0x00000098 0x00000180 0x00000098 0x00000005 000
ply_ui   0x19 ready   0x000001e8 0x00001000 0x00000668 0x00000005 000
ply_bg   0x0d ready   0x000000f0 0x00000400 0x00000308 0x00000003 000
info     0x19 suspend 0x000000d0 0x00000800 0x00000280 0x00000005 000
rtgui    0x0f suspend 0x000000e0 0x00000400 0x000001e8 0x00000003 000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100 0x00000040 0x0000001a 000
tshell   0x14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800 0x00000088 0x0000000a 000
init     0x08 suspend 0x000000a0 0x00000800 0x00000228 0x00000009 000

网友:
貌似浏览图片是有问题的,一进去就显示找不到文件,就不动了,只能复位

楼主:
图片显示搞定了,sd卡格式问题,从exfat-》fat
但是播放mp3还是死机,第一次用的时候播放mp3没问题
现在使用原固件和原resource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显示搞定了,sd卡格式问题,从exfat-》fat
但是播放mp3还是死机,第一次用的时候播放mp3没问题
现在使用原固件和原resource就不行了
现在文件系统扇区已改为4K.
原SPI FLASH中的内容需要格式化再重新复制进去,
并建立SD目录用于挂载SD卡.
resource文件本身没有变化.

注意:不要复制.svn目录,
详见: [网络收音机]把主存储器切换为SPI-FLASH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35812

楼主:
找到不能播放mp3的问题了,stm32_radio\bsp\stm32_radio\mp3\real\projects\visualc 这个库没编译,
用vc9编译了一下生成mp3dec.lib,放哪儿呢?
系统死在这儿
mp3dec.c 405
                        if (IMDCT(mp3DecInfo, gr, ch) < 0) {
                                MP3ClearBadFrame(mp3DecInfo, outbuf);
                                return ERR_MP3_INVALID_IMDCT;
                        }
IMDCT就是xmp3_IMDCT

网友:
和VC没任何关系。
pc: 0x08019d72具体对应哪一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不能播放mp3的问题了,stm32_radio\bsp\stm32_radio\mp3\real\projects\visualc 这个库没编译,
用vc9编译了一下生成mp3dec.lib,放哪儿呢?
系统死在这儿
mp3dec.c 405
                        if (imdct(mp3decinfo, gr, ch) < 0) {
                                mp3clearbadframe(mp3decinfo, outbuf);
                                return err_mp3_invalid_imdct;
                        }
imdct就是xmp3_imdct
MDK 4.12 编译的?
如果是,请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090904 第63楼和72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浏览图片是有问题的,一进去就显示找不到文件,就不动了,只能复位

没图片就会显示找不到文件,然后按正中键,即可退出。(好几个view都是才有这种方式退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找到不能播放mp3的问题了,stm32_radio\bsp\stm32_radio\mp3\real\projects\visualc 这个库没编译,
用vc9编译了一下生成mp3dec.lib,放哪儿呢?
系统死在这儿
mp3dec.c 405
                        if (imdct(mp3decinfo, gr, ch) < 0) {
                                mp3clearbadframe(mp3decinfo, outbuf);
                                return err_mp3_invalid_imdct;
                        }
imdct就是xmp3_imdct
mdk 4.12 编译的?
如果是,请看: http://www.ourdev......
是啊是啊,换3.8的行不行?没其它办法了吧

楼主:
换3.8搞定了mp3播放,但是finsh 只能显示不能输入,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这个还没法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3.8搞定了mp3播放,但是finsh 只能显示不能输入,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这个还没法调试
那你的因为你的串口死掉了.或是你的终端使用的是WIN自带的.没有关闭流控.
另外.有问题,请到我签名里面的贴子统一处理.

网友:
我搞不懂我一直用4.11/4.12为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