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0-11-22):
请问RTT的系统延时函数可不可以延到到微秒的?

网友:
俺自己写的微妙延时函数(72MHz时)供参考
优点是很准。缺点是占用CPU过多。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Delay by reference SysTick register.
  * @param  rt_uint32_t usNbr , < 10000 (us)
  * @retval : None
  */
void IODelayus(rt_uint32_t usNbr)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t_uint32_t i, cnto, cntn;

    if(usNbr<3){
        if(usNbr==1){
            for(i=0;i<6;i++){
                ++cnto;  //试验得出
            }
        }
        else if(usNbr==2){
            for(i=0;i<18;i++){
                ++cnto;  //试验得出
            }
        }
        return;
    }
    cnto = SysTick->VAL;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i = (rt_uint32_t)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i=i/((rt_uint32_t)1000000);
    i=i*usNbr-41;  //扣除前边这些指令所花时间, 试验得出
    while(1){
        cntn = SysTick->VAL;
        if(cntn>cnto){
            cnto=cnto+(rt_uint32_t)0x1000000;  //systick 回绕
        }
        if(cntn+i<cnto){
            return;
        }
    }
}

网友:
把RT_TICK_PER_SECOND配置成1000,可以做到近似1ms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