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延时是怎么来的?是依靠那个时钟呢 ?

楼主(2010-11-22):
always @(j)
#40 led[0] = ~led[0];

各位老大,这样的语句怎么无法执行呢 ?还有#40的时钟是又那个时钟驱动。

网友:
`timescale     x ns/y ns

#40=40*x  ns
这是仿真时在文件头自己定义的

always @(j)   这个语句里面的j有没有变化呢?j不变化当然不会改变

楼主:
十分谢谢楼上的兄弟

  在问哈,我想知道这个时钟来自哪里?外部输入时钟我没有启用,内部也没有开启,是什么驱动了led[0]引脚呢

网友:
在模块定义时要给出时钟接口,你的语句里根本没有引入时钟
如果编的是仿真用的代码,时钟就是自己定义的,
如果是要综合后放在IC上的,那么延时语句#……是没有意义的,不会被综合
如果就你这段单独的代码,是个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的杂交,没有意义或者根本就不能通过编译

说多了无益,建议楼主先看看verilog 和CPLD/FPGA方面的书吧

楼主:
谢谢 Jigsaw

明白了   仿真时候才能用延时语句,一直卡在这里n久 ,就是没有明白时钟哪里来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