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91SAM9X256+DM9161AE 的板子不通了。。。

楼主(2010-11-22):
原先做过一次板子,运行良好,确认原理图没有问题,EMAC工作在RMII方式。
现在公司要求把布局调整,网口靠近电源,重新布板后,网络部分不通了,经仿真,有时候读不到DM9161 ID,有时候无法完成自动协商。
偶尔碰巧能够运行正常,但重新上电后又不行了。
下面是原理图和PCB图,大侠们帮帮忙,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你做了几块板子

如果只焊接了一块 有可能是焊接问题

楼主:
焊了两块,
元器件都是好的,焊接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RMII方式的话你的时钟信号应该接在REF-CLK/XT2(42)与TX-CLK(22)引脚上吧!
AT91SAM7X256支持RMII方式吗?
你原来的板子也是用的RMII方式?
能够把原来的板子电路图及PCB和程序发给我看看吗?
Email:hklmn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