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PF4不受控制怎么办?

楼主(2010-11-22):
用IAR开发环境,STM8S105K4的单片机。真是急

网友:
我最近开发的也是105的片子. 你的初始化程序我看看.

楼主:
PF4的初始化代码吗?

网友(2011-05-19):
我也遇到STM8S105K4的PF4不好用的问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STVD环境。
不论输入输出都不好用。
    PF_DDR=0X00; //PF口;PF4输入
    PF_CR1=0X10; //PF口输出时推挽输出,输入时代上拉电阻“1”或高阻“0”
    PF_CR2=0X00; //PF口输出时"0"低速2MHZ,"1"高速10MHZ; 输入时"0"关闭外部中断,"1"开外中断
端口初始化应该和其它端口一样的吧?不知道有啥特殊的地方没有。

/* Port F data output latch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F_ODR,0x5019);

/* Port F input pin value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F_IDR,0x501a);

/* Port F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F_DDR,0x501b);

/* Port F control register 1 */
DEF_8BIT_REG_AT(PF_CR1,0x501c);

/* Port F control register 2 */
DEF_8BIT_REG_AT(PF_CR2,0x501d);
头文件里端口地址定义也没有错吧,还需要其它的设置定义吗?

网友:
PF4使用需要注意的地方:A pull-up is applied to PF4 during the reset phase. This pin is input floating after reset release.

这个端口不能作为带中断的输入模式

网友:
在复位阶段是推挽模式,复位完成后是悬空输入模式?
使用这个管脚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复位过后,不用中断,还是不能操作,管脚上有类似弱上拉输出的高电位,不管配置成输出还是输入都是一样。是不是还有其它需要配置的地方呢?

网友:
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哦,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
试问前人,PF4不受控的问题解决了么?望指教

网友(2012-02-24):
小弟,在使用STM8S105K6时 也发现  PF4 不能用。读取到得数 一直是 0.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02):
现在解决了,和芯片的版本有关,老的版本PF4不能用

网友(2013-10-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32脚的STM8S105K4,PF4不受控,无论外面接高还是低,PF_IDR数据一直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和芯片的版本有关,老的版本PF4不能用

PF4不能正常使用,是跟片子版本有关吗?

网友(2015-10-13):
能说一下你的解决方法吗 是不是换了一批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