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1-22):
今天我做一个430小实验,程序是在TI下载的,我改了一些参数,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MCLK输出的频率不正常。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                            // P1.0 output
  P11DIR |= 0x07;                           // ACLK, MCLK, SMCLK set out to pins
  P11SEL |= 0x07;                           // P11.0,1,2 for debugging purposes.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24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_2 + 99;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12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374 + 1) * 32768 = 12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12 MHz / 32,768 Hz = 375000 =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375000);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while(1)
  {
    P1OUT ^= BIT0;                          // Toggle P1.0
    __delay_cycles(600000);                 // Delay
  }
}

这句UCSCTL2 = FLLD__2 + 99;,我侧输出频率是3.2MHz,是对的,改成UCSCTL2 = FLLD__1 + 99;和UCSCTL2 = FLLD__16 + 99;时,输出频率就分别是4M多和2.3M多,改成UCSCTL2 = FLLD__4 + 99;和UCSCTL2 = FLLD__8 + 99;时,是对的3.2M,为什么FLLD__1和FLLD__16就不对了呢?按公式算结果都是一个3.2M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求大家帮助,指点一下,多谢啦,各位好心人!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自己对着图计算吧,建议你好好读读手册,先理解怎么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看了用户手册上有公式:
fDCOCLK = D × (N + 1) × (fFLLREFCLK ÷ n)
fDCOCLKDIV = (N + 1) × (fFLLREFCLK ÷ n)
MCLK默认的输出频率是fDCOCLKDIV,所以与D无关,我在程序里面这条语句UCSCTL2 = FLLD__2 + 99;中的FLL__D改了,其他变量都没有改变,结果应该是不变的啊,请问能具体讲一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