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XCOPY命令挺好用的,但是能不能写成发送到这个批处理或者支持拖动不是更方便,批打

楼主(2010-11-22):
DEL文件是可以的,代码如下
DEL /F /A /Q \\?\%1
RD /S /Q \\?\%1
这个有些文件删除不掉可以试下用这个删除可能会删除掉,再不行用Undelete哪个工具也可以删除。
AM上次发的好像要打命令,自己要再改里面存放的地方

网友:
dos的批处理足够强大就是处理字符很有问题……
没说到要点上补充下,支持参数与否可以通过判断%1是否为空。

网友:
支持拖动岂不是直接用资源管理器就好了?我想它还是更灵活在脚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