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中读串口的奇怪问题,请教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2010-11-2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如果我在nios中打开串口进行fread,当读到文件尾的时候就不读了,写的程序如下,可为什么一直死在while循环里呢?一直不能输出scccess,也就是说程序没有运行到这一步。我查阅了关于文件的结束符EOF以及feof函数的定义,用法是没有错的呀。
这个函数的主要目的是往串口发送AT命令,然后MC55会返回OK,我读到这个OK就继续下一条指令输入,直至登陆网络,进行数据传输。有没有可代替的程序呢?还请高手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int main()
{
    char*AT="at\r";
    char re_buffer[256]="";
    int num=0;
    int i=0;
    FILE* fp;
    fp=fopen("/dev/uart_GPRS","rb+");
    if(fp!=NULL)
    {
      fprintf(fp,"%s",AT);//发送AT命令
       while(!feof(fp))
          {
            fread(re_buffer,1,1,fp);
            printf(re_buffer);
           }
         printf("success");
        }
      fclose(fp);
}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拜托了!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1-01-09):
从C语言的角度看,函数最后要有return  ,哈哈!编译怎么通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