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 和 研华PCI-1711 采集卡

楼主(2010-11-22):
有没有人使用过呢,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用过PCI-1716,不过没有硬件DMA,在高速采集的时候狂占CPU

网友:
用过研华ISA接口的板子,16位16通道的,型号忘了,提供有Labview下的库和例程,用起来挺简单的。

网友(2011-07-20):
我用过研华的PCI1716L,使用板载FIFO的半满中断模式,我设置的6路模拟量,每通道20次每秒,0.5秒一次中断,CPU仅用%1到3%跳动。

PCI1716板载1K采样的FIFO,1000÷2÷使用通道数=中断时间。假如16通道全部使用,1秒1个中断(CPU使用率近似0),则每通道约31个数据/秒。

另使用FIFO中断模式编程要注意,否则可能出现软件死掉,电脑重启的问题。例如打开中断采集没有关闭中断就退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