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仿真错误,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0-11-2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NT10 IS
PORT (CLK,RST,EN : IN  STD_LOGIC;
              CQ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OUT : OUT STD_LOGIC);
END CNT10;
ARCHITECTURE BHV OF CNT10 IS
BEGIN
  PROCESS(CLK,RST,EN)
    VARIABLE CQI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IF RST = '1' THEN CQI := (OTHERS => '0');--counter reset
     ELS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EN = '1' THEN
       IF CQI < 9 THEN CQI := CQI + 1;--permit to count
       ELSE CQI := (OTHERS => '0');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CQI = 9 THEN COUT <= '1';
     ELSE COUT <= '0';
    END IF;
      CQ <= CQI;
  END PROCESS;
END BHV;

这是我的VHDL的10进制计数器,仿真后出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下面是我的仿真图

十进制计数器仿真图 (原文件名:截图1290417720.jpg)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啊,我真的很着急呀!我怀疑是我的软件装的有问题,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在别人那仿真时正确的,郁闷啊~~~~~~~

网友:
错那里了,没有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那里了,没有看出来

同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中当上升沿是计数,可是仿真出来是下降沿计数。搞不懂,赐教啊。我郁闷了一天了~~~~~哎

网友:
仿真的时间单位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大侠了,解决了,确实是仿真时间单位太小了。谢谢!!!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的时间单位太小了。

请问大侠为什么时间单位太小会引起这种原因呢?搞不懂

网友:
时间单位太小,如何你用功能仿真就没有问题,而你用的是后仿真,在这种仿真里面是加了器件参数的,比如延时。 如果时间参数设置过小,输出通过器件延时就跑到你的时钟后沿了。这是表面现象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同意,很常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