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电机?

楼主(2010-11-22):
只知道这个是无刷电机,应该是有传感器的,但不知道如何接线,电机上没任何标志,看不出是什么公司的产品。请问哪位知道这个电机的接线方式?

网友:
旁边的是人皮?

网友:
是个步进电机...

楼主:
不像是步进电机,如果是不应有这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旁边的是人皮?

明显是鼠标垫啦。

网友:
像打印机上的,应该是步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手转动也不象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