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雕刻防碎屑飞溅板,请问阿莫提供的dwg怎么转化成Mach3支持的cnc文件?

楼主(2010-11-22):
学习了这个帖子“强悍的防碎屑飞溅设计,公布设计资料让大家DIY ”,帖子里面有个dwg文件,在artcam里面打开以后,不知道如何导出成cnc文件的,导出成几个cnc文件?黏贴牙刷毛的部件先打孔再切割?我看到dwg文件里面黏贴牙刷毛的部件好像分成两半的。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雕刻机,问题比较菜,还请朋友们多多帮助。

网友:
我的方法可能不是最简的,我是把老大的文件分成两部分,细节处自己修改一下,比如外形没有封闭的地方连接封闭起来,重复的矢量删除掉,然后分别用ArtCAM打开,外形部分,按住Shift键可以选取或者框选多个形状,选住后,制作刀路。
   做出来的刀路用2mm玉米铣刀或者双刃铣刀铣外形,钻孔就看lz需要多大钻头了,可以用1mm,也可以用1.5mm,2mm就太大了吧

楼主:
谢谢ldch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