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看图片边听音乐(ILI9481驱动 3.5寸高分屏)-火牛开发板

楼主(2010-11-22):
ILI9481驱动 3.5寸(320*480高分屏):
可直接把ILI9481 3.5寸显示屏焊接在红牛,火牛开发板配套的3.2寸屏板上.
(把3.2寸屏拆下,焊上ILI9481 3.5寸显示屏即可.焊接时注意方向!)由于
ILI9481 3.5寸显示屏不带触摸片,所以无触摸功能.
3.5寸高分屏TFT 及相关说明资料原帖有介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94737&bbs_page_no=1&bbs_id=9999

以下程序是在火牛开发板(STM32F103VE-换过mcu)实现的边看图片边听音乐:支持
MP3,WMA,MID,WAV音乐格式文件.图片支持 BMP,JPG格式.

本程序均来自www.ourdev.cn网站的各位大侠!!!感谢在本网站获得的帮助!
程序编译请用 RealView MDK-ARM 4.10b 版本!
使用时先把字库文件st16.sys uni2gbk.sys放在SD卡里.

网友:
???是AVR32呢还是STM32

网友:
这么牛逼啊

网友:
呵呵,屏我知道。

楼主上个效果图吧?看看你做的效果帅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vr32呢还是stm32

一个不小心点错!是stm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屏我知道。
楼主上个效果图吧?看看你做的效果帅不。

网友:
Put_bmp(304,0,5,bmp1);
Put_bmp(304,80,7,bmp2);
Print_text_bmp(304,150,2,bmp3);
Print_text_bmp(304,190,2,bmp4);

这段是做什么用的?我移植过来驱动了,貌似注释掉这部分也影响不大。

网友:
你的屏应该是在我们这里买的吧?呵呵,

技术方面有点事想请教您一下,能点击签名档店铺  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屏我知道。
楼主上个效果图吧?看看你做的效果帅不。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

主要是图片背景显示处理

网友C:
PE8--PE15——16Bit数据总线低8位
PE0--PE7 ——16Bit数据总线高8位
哥们我看你的Lcd配置函数里面这样说明,是不是PE8--PE15接D8-D15  :PE0--PE7接D0-D7 呢?

网友(2011-04-28):
回复 楼主:
---------------------------------------------------------------------

网友(2011-07-21):
我的STM32火牛开发板(紫色),买的时候老板给我的LCD控制器是SSD1289。
到底SSD1289和ILI9325那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stm32火牛开发板(紫色),买的时候老板给我的lcd控制器是ssd1289。
到底ssd1289和ili9325那个好?

显示效果是由玻璃决定的,跟IC无关。IC应该都差不多。2种屏我都有。

网友(2011-10-03):
回复 楼主:

楼主的PCB底板是自己打样的??还是哪里有卖??正想找一块~

网友(2011-12-31):
回复 网友E:

HYKG 仁兄  你有ssd1289的驱动程序吗?传一份吧  例程也行

网友:
犀利啊!!  本人也在研究这块板啊!!!

网友(2012-03-27):
谢谢分享,正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8--PE15——16Bit数据总线低8位
PE0--PE7 ——16Bit数据总线高8位
哥们我看你的Lcd配置函数里面这样说明 ...

这个可能是他注释没改过来吧,程序下面有 GPIOE->ODR =(idx);//

网友:
帅气 楼主的板子也是自己焊的吧

网友:
没有触摸功能吗?自己加触摸板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2-05-23):
无法下载 郁闷!

网友:
你好  可以把这个触摸屏的例子发给我吗,这个论坛无法下载,好郁闷啊!
找了好久才找到,但无法下载
我的邮箱:tkzsld@126.com
小弟在此非常感谢啦!

网友:
我的ILI9481能够显示 但是显示出来总是有点问题,显示出来的图片都是这种效果

网友:
其他地方的色彩显示都没有问题,就是一些浅色的过渡色的地方就非常亮,是不是和屏所接的那个限流电阻有关呢 我接的是0欧姆电阻呢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换了电阻后是背光暗了很多

网友(2016-03-19):
有没有竖屏显示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