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高手们 谁知道如何将一个int型负数分解成2个Byte是如何弄的

楼主(2010-11-22):
我是想在文本框上输入个负数,然后将其转换成int型,再分解成2个byte型,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                                                 Dim PWMLL, PWMLH As Byte
Dim PTEM As Integer
PTEM = CInt(VAL(Text9.Text))

PWMLL = PTEM  Mod 256
PWMLH = PTEM  \ 256    总是数据溢出,不知道怎么搞的     ,哪位高手指导下

楼主:
当输入负数是,数据就溢出了

网友:
先hex,再分别赋值
dim h as string

h="000"+Hex(VAL(Text9.Text))

PWMLL ="&H"&Right(h,2)
PWMLH ="&H"&Left(h,2)

楼主:
谢谢2楼和三楼

楼主:
回三楼,我用你的方法实现了,代码如下:
Dim PWMLL, PWMLH As Byte
Dim h, Y As String
h = "000" + Hex(VAL(Text9.Text))
Y = Right(h, 4)
PWMLL = "&H" & Right(Y, 2)
PWMLH = "&H" & Left(Y, 2)
这样PWMLL, PWMLH 这个字节的数据是数据的补码格式

网友:
PWMLL = PTEM And &HFF
PWMLH = ((PTEM And &H7FFF) \ 256) Or IIf((PTEM < 0), &H80, 0)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COPYMEMORY复制到串口的发送缓冲区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