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串口多字节通讯问题-怎么实现数据不混乱

楼主(2010-11-22):
我做的个温度采集

上位机发送6个字节给C52,单片机判断第1个字节和第6个字节,如果不对,就不发送温度数据;

但是我现在这个方法,是利用receive数组来保存多个字节,这样会有个问题就是:

每次必须发送6个字节,如果发送6个以下或以上, 这个判断会永远失效,因为数组每组赋值是叠加在一起的; 如果第一次发送4个字节,那么receive[0] - receive[3] 就先保存了这4个字节,  就说后面发送6个正确的字节,但这6个字节只能前面两个字节存放到 receive[4] receive[6]; 依次类推,就永远通不过if了;

请问大家用的什么方法? 拜谢!

void read_serial() interrupt 4
{

        if(RI)
          {
                  receive[k]=SBUF;
                  RI = 0;
              k++;
                  if(k==6)
                  {
                      if(receive[0]=='T'&&receive[5]=='>')
                      {
                       k=0;//置0,便于下一次接收
                       flag=1;//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
                                   k=0;
                        }
                  }

          }
}

楼主:
难道没有人吗?

我意思是每次发送的数据长度不一样!

网友:
要做超时判断机制。

如果第一次数据帧只有4个字节,从接收第1个字节开始启动定时器,如果时间超过4个字节的接收时间后,还是只有4个字节,则这次的数据无效。直接清除接收指针和接收缓冲。

网友:
我有几次都是这么做的 每次发送几个字节  然后接受 判断  关键是要懂得舍弃
和2楼说的差不多
哈哈哈
刚刚看了下我原来的程序

是这样操作的  首先一个接受计数
如果发送5个为一串,那么当计数到5的时候 判断 第一个字符 是不是我设定的特殊字符
如果是 说明字符串可用  如果不是直接舍弃

网友:
先对头码,再校验,以下是部分代码

const u8 Comm_HeadBuffer[] =
{
    'W',    // LOGO0
    'T',    // LOGO1
    '0',    // DEV_H
    '0',    // DEV_L
};

void Comm_RecvData(void)
{
    u8 ch;
    while( Uart_ReadByte(&ch)==true )
    {
        if( Comm_HeadBuffer[Comm.HeadPos]!=ch )
        {
            Comm.HeadPos = 0;
        }
        else
        if( ++Comm.HeadPos>=sizeof(Comm_HeadBuffer) )
        {
            Comm.HeadPos = 0;
            Comm.RecvPos = 0;
            Comm.RecvXor = 0;
            continue;
        }
        //  头码正确
        if( Comm.RecvPos<sizeof(Comm.RecvBuffer) )
        {
            Comm.RecvXor ^= Comm.RecvBuffer[Comm.RecvPos++] = ch;
            //  校验正确
            if( Comm.RecvXor==0 )
            {
                switch( Comm.RecvBuffer[COMM_MODE] )
                {
                    case COMM_MODE_DATA: Comm_ReadData(); break;
                    case COMM_MODE_TIME: Comm_ReadTime(); break;
                }
            }
        }
    }
}

网友:
串口处理的库,希望可以帮你 详细的数据格式都有,用着很可靠

网友:
【转】串口接收超时判断的一种思路

有朋友问起串口接收超时的处理,简单说明如下,以51为例,仅提供一个思路,供参考

问题: 串口接收数据,一帧32字节,收满32字节处理一次,但是有可能丢失数据,也就是收不满32字节,如何做超时处理?

假设 : 串口通信格式 9600,n,8,1 ,则传输32字节需要33.333毫秒,则可以判断40毫秒没有接到完整的一帧数据,则超时,做超时处理。

具体处理方式:

接收一帧数据标志:

RcvFlag = 0;

定义一个接收缓冲区数组:

RcvData[48];

接收数据计数器:

RcvCnt = 0;

超时计数器:

TimeOutCnt = 0

定时器中断,设置为5毫秒中断一次,则中断8次,达到40毫秒。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Rcv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1)
{
  if(TimeOutCnt==0)
      TimeOutCnt = 10;
  RcvData[RcvCnt++] = SBUF;
  if(RcvCnt>=32)
  {
   RcvFlag = 1;  //收到一帧完整的数据
   TimeOutCnt = 0;

  }
}

}

定时器中断处理:

void timer(void) intterupt 2 using 1
{

  重装定时器 ;

  if(TimeOutCnt>2)
   TimeOutCnt --;
  else
  {
   RcvCnt = 0;  //接收计数器清0
          TimeOutCnt = 0;  //超时计数器清0
  }
}

  }
  //其他处理
}

主程序处理

main()
{
//初始化

        //其他处理

//接收数据处理
if(RcvFlag)
{

  //判断处理数据

  RcvFlag= 0;
  RcvCnt = 0;
}

}

网友(2012-08-29):
啊 之前我的出错了 总是要浪费一个有用的数据才能再次开始接受有用数据 加上这个 就可以不浪费那个有用的数据了 多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