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使用三极管8050D或者使用TIP122做开关用,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压降有多大?

楼主(2010-11-22):
RT
这两个东东做开关的时候怎么用?
谢过了!

网友:
压降与工作状态和工作电流有关,如果发射极接地,负载挂集电极,并且工作于饱和状态,负载轻的话压降只有0.2V作用

网友:
那我用tip122来作为调整管,一端输入30v电压,我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tip122的输出,具体的三极管,和一些必须的外围器件的具体参数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
具体的三极管,和一些必须的外围器件的具体参数该怎么确定呢?

-----------------------------------------------------------------
通过电路结构和基本的电路理论_公式来确定.

网友:
看datasheet 吧 有说明的  做开关就是利用它的截止与饱和这两个工作状态

顺便顶一下 ywl0409 老黄牛,补充一句:连公式都不想算的话,直接到网上找个现成的电路吧

网友:
NND,现在的大学生连翻书动笔都不会了

楼主:
惭愧,汽车修理工半路出家学电子。
楼上海涵

网友(2012-04-07):
我很讨厌那些不帮忙的人反而说一些打击人的话,仿佛他们很努力很有教育人的样子,太打击那些来学习的人了

网友:
在实际的工作中有过楼主的经历,问一次还好问多了人家很烦的,必竟这里不是学校。即使在学样如果问的问题太简单了老师也要说一通的。这不是打击,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编辑原因打错字